[求助] cadence 版图m值仿真对不上

楼主(2014-04-09):
就是如果原理图与版图中,m都等于1,lvs就会出现match。但是如果m不是1,比如m=10,就会出现逻辑匹配但是参数不匹配这个提示,这是怎么回事。。明明原理图和版图里的m是一致的啊。。而且我改了版图的m值后,版图没有外观上的变化,这是正常的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版图参数改了m值,版图没有变化说明m值不起作用,需要你自己复制另外的9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会不起作用呢。。是我的cadence的问题吗? 刚手动弄了下,可以了。。谢谢!不过我这个很多器件都是m=100啊。。手动略纠结。。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layout xl的功能生成版图会好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
我觉得假如你的pcell确定没有问题的话,建议你刷一下callback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流行自己开发工艺,自己做Pcell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谢谢,我研究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很多公司都在自己开发工艺,都有自己的产品线,谈不上流不流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了解了,谢谢!!

网友:
也可以设置行*列的吧。m值是不会转成layout的。

网友(2014-05-13):
回复 楼主:

   我擦!

网友(2017-02-16):
改m值没用就改Fingers值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