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入门仿真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4-10):
我仿真个二极管直流扫描实验,然后总是出现错误ERROR(CMI-2119):diode:Instance(of type diode) requires the use of a model是不是说要设置diode元件的模型名?模型名哪里有??怎么选啊。。。。。求解答。。。谢谢

网友:
Hi 土豆烧牛肉WOW:

First that us know the diode from.
Where is the diode that you get?
From PDK or cadence library?

mpig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啦。。刚才知道是建立库文件的时候,Attach里的库元件调用错了。。。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