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荷泵,运放,电流匹配

楼主(2014-04-10):
原理:运放虚短,输入端电位相等,使充电电流I1=I2=I3,放电电流I4=I2=I3,达到目的I1=I4
问题描述:楼主在运放正常工作情况下,测试充电和放电电流,仿真图,和第一幅图接近,也就是说充放电电流稳定,也就说运放输出A在这个过程中稳定,在Vout从0-1.8的时候,我的测试方法为:使up为低电平,或者dn一直为高电平,来进行充放电实验,但是实际的工作情况下,up是一列脉冲波,振幅1.8v,频率100MHz,此时充电电流出现震荡,也就是说A点出现电压不稳定现象

上图为a点图像,在输入脉冲波的时候电路不稳定了
补充:点up关断的时候,测试A点的电平也稳定,也就是说脉冲波的输入对于负反馈回路的稳定性有没有影响

楼主:
上面两幅图是A点震荡图

楼主:
这两幅非别为,原理图,以及充放电电流匹配图

网友:
负反馈是2级,需加补偿,否则会振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请问这两级负反馈分别是哪些管子?补偿方法怎么做?

网友:
正负反馈都存在,不知道这个电路如何建立负反馈的,LZ能给出出处?

网友:
  覺得有些怪怪 ,
看圖
使用 OPA 鎖兩 current path 在做 constant led current source 看過,   OP amp 的 vip=vin  , high gain
讓兩邊穩住 電流 match , 但是會是做到  I1= I2

但是 , 都是M5 mirror 過來阿, 今天你改變 Up/Dn 是改變 I1 =I4 . 但是
I3 , I2 這一路誰改變??

Vx 會變嗎?  如果不會當  up/dn 使 Vout 變化  那當然OPA 輸出 A點會變 .

楼主:
回复 网友B:

   vout外接电容,使正反馈小于负反馈

楼主:
  Vx在up一直为低电平的时候会跟随Vy变化,up一直在高电平的时候,强制Vy一直变高(0.5-1.7),Vx也跟随变化,但是在up输入脉冲波时候,Vy不跟随Vx变化,会震荡

网友:
楼主看看这两篇

补偿是个小问题,楼主多想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分享啦,我先看看

楼主:
问题出处

网友(2015-07-22):
楼主你好,我也在仿这个电路,发现DW关断,UP开启,Vout电压等于1.8V,运放并不能起到钳制作用,就使的输出电路没有电流,你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2015-10-08):
我也遇到同样地 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分享 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