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这个运放里的共模反馈电路

楼主(2014-04-10):
小弟在看一份fully differential amp的报告,其中主放大器的电路如图所示。在共模反馈电路上有一些问题:
两个Ccm电容中间点的电压是多少?为什么?如果认为Ccm不漏电的话,Ccm的压降由初始条件确定的吧?这个共模反馈电路在哪本书讲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Vop和Von之间没有电阻,如果检测输出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有问题啊。。。

网友:
这个电路显然不能用啊

网友:
电路示意图吧!实际可能是开关电容

网友:
很显然是错误的,没有直流通路如何检测共模。

网友(2014-11-06):
应该是开关电容电路,此图为示意图,少画了开关电容控制部分

网友(2020-12-02):
离散型的共模反馈把 有个充电放电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