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os管源漏不对称

楼主(2014-04-10):
mos管源漏不对称,漏极版图中长度比较大一般都有什么优缺点呢??

网友:
LDD(lightly doping drain)结构吧?
一般是 耐高压

网友:
通常是耐壓高,不過相對電阻性較大

网友:
希望老师们讲的详细一点

网友:
耐高壓 or ESD protection

网友:
这个长度可以修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