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TS minimum insertion delay的意义

楼主(2014-04-10):
后端CTS中,发现需要设置minimum insertion delay,命令是set_clock_tree_options -target_early_delay **,官方解释为:Minimum insertion delay (target earlydelay) is done by adding a chain of buffer as needed if the insertion of theclock tree is less than the target specified. 不理解为什么要设置最小的插入延迟(minimum insertion delay),个人觉得在满足skew的情况下,insertion delay不是越小越好吗,按道理应该是指最大插入延迟的,为什么反而设置最小的,求大神解惑?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来抛砖引玉吧。我理解的是在做block-level时,会根据你的应用和实际需求来设置block内部的insertion delay来达到顶层少插buffer的目的,没有特别需求的话可以越小越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经过一段时间的理解,我觉得阁下说的是对的,应该就是这样的,谢谢啊

网友:
有时候是为了balance某些tree 的delay,故意把tree做长,也就是这个选项的作用,

因为做tree 做长容易,做短很难,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所谓tree做长指什么?delay还是clock tree的深度?

网友:
是delay,把tree 做长,去balance 其他做不短的tree,不过没有用过这个命令,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