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CC:target_library link_library

楼主(2014-04-10):
请教:1,在ICC中,target_library link_library 这两个变量有什么区别?(在项目中看到这两个变量指向同一个目录
2,search_path这个变量下的*.db文件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The link libraries are the logic libraries used to resolve cell references when the tool links the design.
The target libraries are the logic libraries that the tool uses to perform physical optimization.
The search path lists, in order, the directories where the tool looks for logic library files that are specified without directory names.
从文档上看到这两句,但是没什么深刻的理解。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简单来说,优化时用 target_library, 分析时用 link_library

网友(2014-09-20):
   请问,如果在mcmm下,每个scenario都只用一个lib,分别是ss1,ss2,ff1,ff2,ff3.五个lib
那么此时的target_library和link_library要如何定义呢?

按照target_library的解释,是用来优化physical design的,
但是每个scenario都需要优化才对,那么target_library如何定义?是在每个scenario都定义一次么?

网友:
与DC一样吧,link是连接的,可以是中间用到的库,而target是最终生成网表的单元库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每个scenario 分别定义一次

网友:
回复 网友A:

   set target_library ss1.db
set link_library "* $target_library "create_scenario func1

然后set target_library ss2.db
set link_library "* $target_library "
create_scenario  func2

是这样吗?

网友:
回复  AveryYoung

   set target_library ss1.db
set link_library "* $target_library "create_sce ...
引用 网友B:

   我的做法是一个target_library里面加了所有的lib然后create 不同的scenario。
你的这个做法跑通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没有来得及跑 下周去试一下

网友(2015-09-27):
就是target library中放的是可以size up or size down
link libray指使單純放一下gate level netlist中會用到的instance
search path則是指可以被搜尋的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