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遇到问题了,请各位大侠帮助一下

楼主(2014-04-10):
各位大侠,我在DC综合的时候,综合结果显示一个模块的clk输入延时达到了7000多个时间单位,这个路径对应的起点就是顶层的时钟输入端,终点是RAM的clk输入端,下有截图。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拜谢!

楼主:
·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RAM?RTL中,clk是i通过多个Hierachy连接到RAM的时钟端的,RAM有两个时钟CLKA和CLKB。
各位大侠,请求帮助啊!

网友:
clk信号在综合中一般会设置为ideal_network,然后这种情况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set_ideal_network [get_clocks *]

网友:
clk 信号本身不是data,没有capture,launch一说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一种特殊的情形,个别双口RAM会在库里有这样的timing-arc, CLKA--》CLKB, CLKB--》CLKA, 这时CLK作为data被check。这么做是合理的,原因是双口RAM不能出现对同一地址的同时发生读和写操作,所以,两端之间保持一定的延迟来避免这种情况。
但是这种path,前端真有violation也不用看,没法fix,等后端做好CTS之后检查。

楼主:
谢谢gellmann!lunmag!之前知道设定了ideal_network可以去掉这个violation,但是不知道这样做的理由,是不是合理。现在知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