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 仿真IP核的问题

楼主(2014-04-10):
modelsim仿真quartus的fifo IP核,能够启动仿真,但是变量列表有N多,而且里面很多有用的变量也没了,优化也已经被我关了,求大神解释下 ,万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也太水了

网友:
你写的电路描述文件的端口列表是不是有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啊,我是直接复制过来的啊..对着写的,我又检查了一下

网友:
1。检查一遍Quartus生成IP时候的配置参数,有哪些端口
2. 检查一遍,你例化该FIFO时候的,port的连接关系,不要有悬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试试,谢谢了,

网友:
楼主,关于如何用Modelsim仿真IP核,有具体操作步骤的文档推荐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这里没有,你网上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