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验证测试点分解

楼主(2014-04-10):
之前有人发帖讨论测试点分解,个人觉得测试点分解是验证人员的基本功,在此抛砖引玉。

1.测试点分解原则:

测试点必须覆盖所有的规格feature

一个测试点必须在一条tc里面覆盖,一条tc可以覆盖多个测试点;

2.测试点分解方法:
边界值验证:黑盒测试方法,对输入或输出的边界值进行测试。通常边界值分析法是作为对等价类划分法的补充,这种情况下,其测试用例来自等价类的边界。Eg:以太网normal报文的长度是64B-1518B。需验证长度为636465151715181519的报文。

还有等价类划分,

因果图判定表,

对象流程图等等其他的方法。具体的方法介绍顶到100楼给出 :)

网友:
技术贴,为什么没有人顶呢。LZ还是不要等到100楼吧,分享给大家吧。

网友:
这个坛子顶到100层有难度,除非资源类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测试点分解虽然是基本功,但是很多时候很难去协调分解的粒度和花费的时间之间的关系,分的太细工作量太大,分的太粗又担心漏掉。   另外,测试点分解时的遗漏问题也很让人痛苦,通常来说,需要考虑很多方面才能减少遗漏,功能/模块设计/数据处理流程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测试点的遗漏问题涉及到的内容就多了,但是也是有办法去保证的,验证的目的是为了证明rtl的实现是按照规格去完成的,验证的方法是随机验证然后收集功能覆盖率,基本上90%的工作是通过随机验证,然后后面的随机不到的地方通过补充直接用例去完成。
    当然,“很多遗漏问题”,“考虑很多方面”我觉得也是有方法去解决的,无非就是些corener点的识别,然后后期跑大随机用例,各位corener点的cover cross,验证,设计和架构在一起头脑风暴,以往类似项目的易错点经验借鉴,复杂模块后期的白盒验证,还有各个TR阶段的验收标准。总之,个人觉得,规范合理的流程能解决99.99%的问题,剩下的0.01%,因为验证是无穷无尽的,没办法保证,只能听天命, :)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
这个都是建立在比较全面的feature list的基础上的。做过一个实际项目的话就知道怎么去弄了

网友:
受益不小 谢谢楼主

网友:
还是要前期的feature要给的很清楚,开发人员最好详细划分feature,那么验证点提取就会清晰些,建立从feature到验证需求点,再到用例的跟踪矩阵,再用功能覆盖率去统计结果,定向加随机,但是也只能在人力范围内无限逼近完备。

网友(2014-05-13):
可以考虑用二叉树来进行细分工作,然后划到某个层级结束就要去进行权衡了,我们一般的做法是到四级就结束了,其余的层级用覆盖来保证。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2016-03-13):
谢谢楼主的分享,看楼主的分享,知道楼主对验证工作有很多经验,想请问楼主如何开展以太网的验证工作,楼主有没有验证的资料能分享一下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看了后知道您有很多经验,想请教您验证以太网,有没有什么资料可以分享,或者可以推荐?

网友(2019-01-09):
楼主没有小j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