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5 在centos6.5(64bit)下 启动出错

楼主(2014-04-10):
RT,IC615 在centos6.5(64bit)下 启动出错,terminal中有如下提示:
*WARNING* Unable to find font name: "-*-courier-medium-r-*-*-12-*".
*WARNING* Cannot find textFont.  Trying font "fixed".
*WARNING* Unable to find font name: "-*-helvetica-medium-r-*-*-12-*".
*WARNING* Using the text font to present labels.
*WARNING* Unable to find font name: "-*-helvetica-medium-r-*-*-12-*".
*ERROR* (DB-320001): Unable to get the Cadence(R) Design Framework II license feature of "111".

有字体缺失提示,环境变量设置应该没有错;
license使用的是,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17711&;from=favorites 贴中的 ,难道是license修改有错(使用hostname查看过计算机名称)?!

搞了一天还是没有解决,请高手指点下解决!

楼主:
先自己顶一个 !

网友:
yum install xorg-x11-fonts-75dpi.noarch xorg-x11-fonts-ISO8859-1-75dpi.noarch

楼主:
回复 网友A:

    yum install 之后,又出现如下错误了:
[2] 18852
bash: virtuoso: command not fou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如上yum install后,就出现这样的错误:bash: virtuoso: command not found;--没安装之前,只是license报错;
./bashrc  如接图,是哪里出错了呢?还请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行咯:
[root@bogon chenbaiming]# yum install ksh
Loaded plugins: fastestmirror, refresh-packagekit, security
Loading mirror speeds from cached hostfile
* base: centos.ustc.edu.cn
* epel: mirror01.idc.hinet.net
* extras: centos.ustc.edu.cn
* updates: ftp.twaren.net
Setting up Install Process
Package ksh-20120801-10.el6_5.4.x86_64 already installed and latest version
Nothing to do
[root@bogon chenbaiming]# virtuoso&
[1] 4420
[root@bogon chenbaiming]# bash: virtuoso: command not found

[1]+  Exit 127                virtuoso
[root@bogon chenbaiming]#

网友:
which ksh
which virtuoso
瞧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点1万个赞么  太给力了 终于解决问题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snk88,重新安装后以上问题都解决了;
license使用 该帖子中的,已经可以启动: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21723&from=favorites;

网友:
太讚了~

裝CEntOS 6.5以後,virtuoso 一直報錯,
依照指示安裝後 ,就可以開啟了。

网友(2014-07-22):
回复 网友A:

   感謝 snk88    終於搞定了

网友(2014-12-23):
感谢snk88  解决了之前的问题,不过为什么virtuoso界面出来之后自己就关掉了

网友:
搭车问一下,也是cadence的字体问题。

rhel 7 下,装了c@dence 的RC 14.2,
license没问题,直接rc启动也没问题。

但是rc -gui 启动图形界面时出现问题,
欢迎界面闪了一下就退出了。
显示

fail to initialize schematic fonts
error: can not laod file  XXX/tools/lib/cdn/gui/vmain.tcl
while executing XXXX(几个依次调用的子程序,如vrc_win_main等)
invoked from within  "source $::rc::file"
Abnormal exit.

应该是字体的问题。
但是装cadence其他软件,启动gui时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不知道该装什么字体呢???

网友:
yum install xorg-x11-fonts-75dpi.noarch xorg-x11-fonts-ISO8859-1-75dpi.noarch
果然没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太赞了,问题完全解决了!

网友(2015-07-10):
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8-12-29):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