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NMOS管衬底电压高于源电压时该如何分析的问题

楼主(2014-04-10):
上面的图里,在Vx从0逐渐变大的过程中,当Vx小于1V时可以用体效应公式来求阈值电压,进而求Ix,这些没问题。但是当Vx大于1V之后,体效应公式还适用吗?这个时候源极二极管正偏,MOS管还能正常工作吗?如果Vx继续增大甚至大于漏极电压和栅极电压呢?

网友(2021-07-02):
当VX-1>pn结导通电压时,衬底和源端正偏,此时MOS管就不能正常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