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 Bindkey的求助

楼主(2014-04-10):
我现在刚刚接触Bindkey,有些命令还不知道,在此求助大家,望大家帮助。多谢!!
1,list("Shift<Key>F"  "hiGetCurrentWindow()->stopLevel = 20")
    list("Ctrl<Key>F"   "hiGetCurrentWindow()->stopLevel = 0")
    list("Ctrl<Key>X"   "leEIPZoomAbsoluteScale(hiGetCurrentWindow() 0.9)")

    Ctrl+F 和Shift+F的区别是 stopLevel=20 和 0,二者的作用就不一样。请问 这里的 20 和 0  代表的是什么?
    Ctrl+X 中的 0.9 代表的又是什么?
    或者说这三个数字的含义是什么?

2, 在bindkey里面有 leHiCreatePath 和 leCreatPath。 两者字面的区别就是有没有“Hi”。 请问这两个语句在功能实现方面有什么区别?这个 “Hi” 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2015-06-09):
同问,顶一个,希望有大虾回答一下。

网友A:
去帮助文档中搜索这些function就知道这些命令了,发帖的时候都够你好好的研究下这几个命令了。

网友:
20的意思即是显示一些大的层次,怎么说呢 举个例子,有些时候你把level设置成20。那一些contact就看不到了,在打开版图的时候反应比较快一点,如果你设置成0就是所有的层次都能看的到,最小的东西都可以看得到,不知道你有没有理解我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你弄反了

网友:
leHiCreatePathle-->layout editor
Hi-->human interface

网友C:
hiGetCurrentWindow()->stopLevel = ?
其实就是层次化显示的意思;其中0表示最顶层,当设置成0的时候,就表示只有顶层里的layer会显示出来,里面的IP/cell都以一个框框表示,不会显示细节;
当设置成1的时候顶层和次顶层的layer会显示出来,再往下就是框框表示了;以此类推………………

listleEIPZoomAbsoluteScale(hiGetCurrentWindow() 0.9) 中的0.9表示放大因子,这条命令完成的功能表示显示在你面前的图形界面是原始尺寸的0.9倍,只是显示而已。你也可以设置成其他因子~

楼主(2015-11-18):
回复 网友C:
自己看了一些系统自带的PDF文档,对这些命令也大概了解。看了你的解释就更加明白了。多谢多谢!

网友D(2020-05-27):
引用 网友A:
去帮助文档中搜索这些function就知道这些命令了,发帖的时候都够你好好的研究下这几个命令了。 ...

请问“帮助文档”指的是哪个文档啊?我刚刚接触cadence

网友(2020-10-22):
引用 网友D:
请问“帮助文档”指的是哪个文档啊?我刚刚接触cadence

Cadence SKILL language guide 和 Cadence SKILL Language Reference
前者相当于是一个用户使用手册吧,后者则是SKILL中的一些函数嘛

网友(2022-05-17):
引用 网友C:
hiGetCurrentWindow()->stopLevel = ?
其实就是层次化显示的意思;其中0表示最顶层,当设置成0的时候,就 ...

打开一个cell的时候它就只显示一些框,怎么设置使得当打开一个cell的时候就显示所有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