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tlab中的文件如何导入到ISE中然后进行仿真什么的?

楼主(2014-04-10):
希望有老师帮忙解惑!!万分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不要沉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写入test文本,modelsim导出就可以了

网友:
用system generator 产生HDL,或者产生IP核,然后集成到ISE中。

网友:
在testbench中 以文件的形式读取

网友:
楼上正解,不过是仿真的时候可以这样做!如果要写代码,还是要利用Matlab生存.coe文件,然后将文件写入到由BRAM生成的ROM中去,这样实际FPGA跑起来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读取数据了!

网友:
回复 1# 648590548 写testbench吧,将文件读入,网上这方面的资料很多的,可以查查

网友:
用$readmemh()或$readmemb()读文件

网友:
    是的,还有ROM中存储的数据以及滤波器等IP核所需要的系数等,matlab中将数据写入文本,在FPGA中导入或者在仿真时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