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中物理没学好,求助电阻网络等效

楼主(2014-04-10):
如图,R2>R1,R1构成一个电阻串DAC,输出为V(N-1),V(N-2)...V(0),求该DAC的最大INL。
。。。其实就是算每个节点向右看的等效电阻,怎么算?

网友:
vn3向右:(2*R2)||R1, vn2向右看:R2||R1+前面vn3向右看的电阻值; vn1向右看:R2||R1+前面vn2向右看的总电阻;vref向右看: R1+vn1向右看到的总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算法是这样,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