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数字IC设计与FPGA设计的区别

楼主(2014-04-10):
最近在疑惑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和联系,想问问大家的看法

网友:
ASIC频率高,上G没问题。 FPGA频率有限,上500M基本快极限了。
ASIC各种仿真,但是只有流出来了,才能实际测试(bring up)。FPGA立即可以跑出一个布局布线的结果,然后烧到它的flash里面实际运行测试,所以FPGA适合原型快速验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我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另外,做数字lc设计是不是得看拉贝尔的那本《数字集成电路:电路.系统与设计》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学习路径也是 FPGA+PCB --》 ASIC前端+STA 过来的,两块都各自做了4年。你提到的这本书我也读过,也建议你一读。但是我有两条小小的学习建议供参考:
1, 基本原理和概念最重要,比技术本身更重要,数字这一块,涉及的内容远不是一本书能够讲完的,即便工作多年,也未必做过所有方面,很多方面只是之前有个基本概念,然后遇到了才能快速上手,深入研究;
2. 现在数电这一块的书其实大多都在讲工艺,讲数字逻辑,而且内容其实和业界正在用的东西起码落后了十年左右。我建议适当读一些业界的东西, Xilinx的 用户手册(ugXXX) 写得很好,应用文档(xappXXX)含对应参考代码,都是很好的学习材料,用处比一本数电书大的多。包括Synopsys的Primetime手册,不管版本新旧(如果你们有workshop更好),都是很好的学习STA的材料。很多人写了多年RTL,但是STA基础不扎实,在实现的过程中问题多多。因为FPGA着重于快速实现功能,所以STA常常被忽略,造成很多设计时好时坏,埋下了隐患。

网友:
    你好 我想请问你 去弄数字IC 你觉得有必要去读个研究生吗?如果不去读的话 本科是不是很难混?求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现在状况看,硕士是必须的。本科生即便搞电子设计大赛,xx大赛,也是小打小闹, 硕士不论是实习还是埋头实验室,可以完整地接触业界的项目。现在很多公司是不收本科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 谢谢啦

网友:
回复  xiaozi403

现在状况看,硕士是必须的。本科生即便搞电子设计大赛,xx大赛,也是小打小闹, 硕士不 ...
引用 网友A:

你好 我还想问下  就是导师是弄模拟的 但是别人都说模拟不好找工作 你说我该去读吗  现在很迷惑 自己现在在学数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模拟的挺好的,虽然工作不多,但是薪水比数字的多。

网友:
区别很大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热心的回答。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14-05-14):
长见识了!!! 忘长辈多指点指点后背们!!!

网友:
区别挺大的哦

网友:
同样的设计ASIC只能试一次,FPGA能试很多次。要求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D:

   能讲的具体一点吗

网友:
侧重不一样 FPGA强调功能验证 ASIC不但包括功能,还有工艺,低功耗,面积,timing等等非常多,而且每一项都要求做完备性验证,FPGA适合做ASIC的原型快速验证。 ASIC设计的低功耗等特性 需要有全面的学习,STA而言两者的原理是一致的。

网友:
一个是把Verilog综合成最基本的门电路,一个是把verilog综合成FPGA最小单元LE

网友(2014-06-21):
FPGA 一般用在量比较小的产品,或者协议不是非常成熟的时候前期采用FPGA比较多;量大的产品内部一些器件就会ASIC花。目前来说不存在互相替代的问题。ASIC工程的时候,一般会采用FPGA来做原型验证,当然仿真水平很高的话,也不一定要用FPGA做原型验证。两者做设计的时候前端部分区别不大。做后端时候,FPGA综合映射到厂家提供的LUT/LE上,ASIC逻辑映射到晶园厂提供的逻辑单元上。基本上FPGA原理理解到了,ASIC也差不多的。

网友:
我个人觉得差别挺大的。个人的感受是这样:
      ASIC是基于标准单元库的,而FPGA是基于所使用的FPGA板子的单元的。比如,用FPGA你更多的考虑如何用较少的FF和LUT来实现功能,但你要实现Latch就会花费相比FF更多的资源,这也是学FPGA的时候总是在谈一个如何避免生成Lacth的原因。而ASIC不同,你要想实现一个Latch,比FF会消耗更少的资源,节省面积和功耗,虽然时序上会麻烦一点,但是有时候却比FF更有价值。
      ASIC工具和FPGA的工具有很多共通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多不同。相比之下,ASIC因为可以更加灵活的实现,因此可以做到面积更小,速度更快,功耗更低,而且还可以实现一些FPGA无法实现的协议。但是ASIC的设计周期更长,需要做验证的地方更多,费时费力。FPGA还有一个可以更新换代的优势,ASIC通常都要换硬件,虽然可以复用以前的东西,但是毕竟不如FPGA那么方便。
      一点个人看法,望各位指正。

网友:
一个是专用,一个是可编程,你说呢。
前者如果bug太多,就没戏了,后者随便改。
前者性能稳定,速度快,后者性能的话,就看遇到什么样的开发人员。

楼主(2014-08-19):
回复 网友A:

多谢前辈指点,现在我在一家公司实习,搞数字IC,做图形处理芯片

网友:
从设计上看是一个要后端一个不要后端的区别 。。

网友(2015-04-12):
回复 网友A:

前辈你好,我是今年刚刚考上的研究生,是微电子材料方向的,但是个人还是更加喜欢做数字IC设计(前端),所以想自学一些,不知道前辈能推荐一下这方面的书和软件么?感激不尽。

网友(2015-12-01):
多谢答主详细的回答!

网友:
我的理解就是 fpga是一种工具吧 用它验证很好,或者是直接做成产品也很好

网友:
百度搜一下,很多的。FPGA是可编程的,IC需要流片,不能反复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