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脑常用端口对照表

楼主(2014-04-11):
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或者陌生的端口可以在这里查到。以便于检查系统是否感染病毒或木马。但是在有防火墙的情况下,一般的防火墙都是严格审核程序的网络连接的,所以会预先封闭所有的端口,有需要访问网络的程序会预先向防火墙提出申请,防火墙做出响应,并弹出提示,要求用户做出选择,这时候我们就要认真看了,是哪一个程序,在文件夹的哪一个位置,要做一个估计,陌生程序就更要检查。这样才能不给恶意程序任何余地。同时系统自动升级最好打开,或者定期到windows的微软网站下载系统更新程序,这样也非常有利于系统安全。系统漏洞可能会使恶意程序通过系统漏洞绕过防火墙连接到网络。
端口:1
服务:tcpmux
说明:这显示有人在寻找sgi irix机器。irix是实现tcpmux的主要提供者,默认情况下tcpmux在这种系统中被打开。irix机器在发布是含有几个默认的无密码的帐户,如:ip、guest uucp、nuucp、demos 、tutor、diag、outofbox等。许多管理员在安装后忘记删除这些帐户。因此hacker在internet上搜索tcpmux并利用这些帐户。
端口:7
服务:echo
说明:能看到许多人搜索fraggle放大器时,发送到x.x.x.0和x.x.x.255的信息。
端口:19
服务:character generator
说明:这是一种仅仅发送字符的服务。udp版本将会在收到udp包后回应含有**字符的包。tcp连接时会发送含有**字符的数据流直到连接关闭。hacker利用ip欺骗可以发动dos攻击。伪造两个chargen服务器之间的udp包。同样fraggle dos攻击向目标地址的这个端口广播一个带有伪造受害者ip的数据包,受害者为了回应这些数据而过载。
端口:21
服务:ftp
说明:ftp服务器所开放的端口,用于上传、下载。最常见的攻击者用于寻找打开anonymous的ftp服务器的方法。这些服务器带有可读写的目录。木马doly trojan、fore、invisible ftp、webex、wincrash和blade runner所开放的端口。
端口:22
服务:ssh
说明:pcanywhere建立的tcp和这一端口的连接可能是为了寻找ssh。这一服务有许多弱点,如果配置成特定的模式,许多使用rsaref库的版本就会有不少的漏洞存在。
端口:23
服务:telnet
说明:远程登录,入侵者在搜索远程登录unix的服务。大多数情况下扫描这一端口是为了找到机器运行的操作系统。还有使用其他技术,入侵者也会找到密码。木马tiny telnet server就开放这个端口。
端口:25
服务:smtp
说明:smtp服务器所开放的端口,用于发送邮件。入侵者寻找smtp服务器是为了传递他们的spam。入侵者的帐户被关闭,他们需要连接到高带宽的e-mail服务器上,将简单的信息传递到不同的地址。木马antigen、email password sender、haebu coceda、shtrilitz stealth、winpc、winspy都开放这个端口。
端口:31
服务:msg authentication
说明:木马master paradise、hackers paradise开放此端口。
端口:42
服务:wins replication
说明:wins复制
端口:53
服务:domain name server(dns)
说明:dns服务器所开放的端口,入侵者可能是试图进行区域传递(tcp),欺骗dns(udp)或隐藏其他的通信。因此防火墙常常过滤或记录此端口。
端口:67
服务:bootstrap protocol server
说明:通过dsl和cable modem的防火墙常会看见大量发送到广播地址255.255.255.255的数据。这些机器在向dhcp服务器请求一个地址。hacker常进入它们,分配一个地址把自己作为局部路由器而发起大量中间人(man-in-middle)攻击。客户端向68端口广播请求配置,服务器向67端口广播回应请求。这种回应使用广播是因为客户端还不知道可以发送的ip地址。
端口:69
服务:trival file transfer
说明:许多服务器与bootp一起提供这项服务,便于从系统下载启动代码。但是它们常常由于错误配置而使入侵者能从系统中窃取任何 文件。它们也可用于系统写入文件。
端口:79
服务:finger server
说明:入侵者用于获得用户信息,查询操作系统,探测已知的缓冲区溢出错误,回应从自己机器到其他机器finger扫描。
端口:80
服务:http
说明:用于网页浏览。木马executor开放此端口。
端口:99
服务:metagram relay
说明:后门程序ncx99开放此端口。
端口:102
服务:message transfer agent(mta)-x.400 over tcp/ip
说明:消息传输代理。
端口:109
服务:post office protocol -version3
说明:pop3服务器开放此端口,用于接收邮件,客户端访问服务器端的邮件服务。pop3服务有许多公认的弱点。关于用户名和密码交 换缓冲区溢出的弱点至少有20个,这意味着入侵者可以在真正登陆前进入系统。成功登陆后还有其他缓冲区溢出错误。
端口:110
服务:sun公司的rpc服务所有端口
说明:常见rpc服务有rpc.mountd、nfs、rpc.statd、rpc.csmd、rpc.ttybd、amd等
端口:113
服务:authentication service
说明:这是一个许多计算机上运行的协议,用于鉴别tcp连接的用户。使用标准的这种服务可以获得许多计算机的信息。但是它可作为许多服务的记录器,尤其是ftp、pop、imap、smtp和irc等服务。通常如果有许多客户通过防火墙访问这些服务,将会看到许多这个端口的连接请求。记住,如果阻断这个端口客户端会感觉到在防火墙另一边与e-mail服务器的缓慢连接。许多防火墙支持tcp连接的阻断过程中发回rst。这将会停止缓慢的连接。
端口:119
服务:network news transfer protocol
说明:news新闻组传输协议,承载usenet通信。这个端口的连接通常是人们在寻找usenet服务器。多数isp限制,只有他们的客户才能访问他们的新闻组服务器。打开新闻组服务器将允许发/读任何人的帖子,访问被限制的新闻组服务器,匿名发帖或发送spam。
端口:135
服务:本地 service
说明:microsoft在这个端口运行dce rpc end-point mapper为它的dcom服务。这与unix 111端口的功能很相似。使用dcom和rpc的服务利用计算机上的end-point mapper注册它们的位置。远端客户连接到计算机时,它们查找end-point mapper找到服务的位置。hacker扫描计算机的这个端口是为了找到这个计算机上运行exchange server吗?什么版本?还有些dos攻击直接针对这个端口。
端口:137、138、139
服务:netbios name service
说明:其中137、138是udp端口,当通过网上邻居传输文件时用这个端口。而139端口:通过这个端口进入的连接试图获得netbios/smb服务。这个协议被用于windows文件和打印机共享和samba。还有wins regisrtation也用它。
端口:143
服务:interim mail access protocol v2
说明:和pop3的安全问题一样,许多imap服务器存在有缓冲区溢出漏洞。记住:一种linux蠕虫(admv0rm)会通过这个端口繁殖,因此许多这个端口的扫描来自不知情的已经被感染的用户。当redhat在他们的linux发布版本中默认允许imap后,这些漏洞变的很流行。这一端口还被用于imap2,但并不流行。
端口:161
服务:snmp
说明:snmp允许远程管理设备。所有配置和运行信息的储存在数据库中,通过snmp可获得这些信息。许多管理员的错误配置将被暴露在internet。cackers将试图使用默认的密码public、private访问系统。他们可能会试验所有可能的组合。snmp包可能会被错误的指向用户的网络。
端口:177
服务:x display manager control protocol
说明:许多入侵者通过它访问x-windows操作台,它同时需要打开6000端口。
端口:389
服务:ldap、ils
说明:轻型目录访问协议和netmeeting internet locator server共用这一端口。
端口:443
服务:https
说明:网页浏览端口,能提供加密和通过安全端口传输的另一种http。
端口:456
服务:【null】
说明:木马hackers paradise开放此端口。
端口:513
服务:login,remote login
说明:是从使用cable modem或dsl登陆到子网中的unix计算机发出的广播。这些人为入侵者进入他们的系统提供了信息。
端口:544
服务:【null】
说明:kerberos kshell
端口:548
服务:macintosh,file services(afp/ip)
说明:macintosh,文件服务。
端口:553
服务:corba iiop (udp)
说明:使用cable modem、dsl或vlan将会看到这个端口的广播。corba是一种面向对象的rpc系统。入侵者可以利用这些信息进入系统。
端口:555
服务:dsf
说明:木马phase1.0、stealth spy、inikiller开放此端口。
端口:568
服务:membership dpa
说明:成员资格 dpa。
端口:569
服务:membership msn
说明:成员资格 msn。
端口:635
服务:mountd
说明:linux的mountd bug。这是扫描的一个流行bug。大多数对这个端口的扫描是基于udp的,但是基于tcp的mountd有所增加(mountd同时运行于两个端口)。记住mountd可运行于任何端口(到底是哪个端口,需要在端口111做portmap查询),只是linux默认端口是635,就像nfs通常运行于2049端口。
端口:636
服务:ldap
说明:ssl(secure sockets layer)
端口:666
服务:doom id software
说明:木马attack ftp、satanz backdoor开放此端口
端口:993
服务:imap
说明:ssl(secure sockets layer)
端口:1001、1011
服务:【null】
说明:木马silencer、webex开放1001端口。木马doly trojan开放1011端口。
端口:1024
服务:reserved
说明:它是动态端口的开始,许多程序并不在乎用哪个端口连接网络,它们请求系统为它们分配下一个闲置端口。基于这一点分配从端口1024开始。这就是说第一个向系统发出请求的会分配到1024端口。你可以重启机器,打开telnet,再打开一个窗口运行natstat -a 将会看到telnet被分配1024端口。还有sql session也用此端口和5000端口。
端口:1025、1033
服务:1025:network blackjack 1033:【null】
说明:木马netspy开放这2个端口。
端口:1080
服务:socks
说明:这一协议以通道方式穿过防火墙,允许防火墙后面的人通过一个ip地址访问internet。理论上它应该只允许内部的通信向外到达internet。但是由于错误的配置,它会允许位于防火墙外部的攻击穿过防火墙。wingate常会发生这种错误,在加入irc聊天室时常会看到这种情况。
端口:1170
服务:【null】
说明:木马streaming audio trojan、psyber stream server、voice开放此端口。
端口:1234、1243、6711、6776
服务:【null】
说明:木马subseven2.0、ultors trojan开放1234、6776端口。木马subseven1.0/1.9开放1243、6711、6776端口。
端口:1245
服务:【null】
说明:木马vodoo开放此端口。
端口:1433
服务:sql
说明:microsoft的sql服务开放的端口。
端口:1492
服务:stone-design-1
说明:木马ftp99cmp开放此端口。
端口:1500
服务:rpc client fixed port session queries
说明:rpc客户固定端口会话查询
端口:1503
服务:netmeeting t.120
说明:netmeeting t.120
端口:1524
服务:ingress
说明:许多攻击脚本将安装一个后门shell于这个端口,尤其是针对sun系统中sendmail和rpc服务漏洞的脚本。如果刚安装了防火墙就看到在这个端口上的连接企图,很可能是上述原因。可以试试telnet到用户的计算机上的这个端口,看看它是否会给你一个shell。连接到600/pcserver也存在这个问题。
端口:1600
服务:issd
说明:木马shivka-burka开放此端口。
端口:1720
服务:netmeeting
说明:netmeeting h.233 call setup。
端口:1731
服务:netmeeting audio call control
说明:netmeeting音频调用控制。
端口:1807
服务:【null】
说明:木马spysender开放此端口。
端口:1981
服务:【null】
说明:木马shockrave开放此端口。
端口:1999
服务:cisco identification port
说明:木马backdoor开放此端口。
端口:2000
服务:【null】
说明:木马girlfriend 1.3、millenium 1.0开放此端口。
端口:2001
服务:【null】
说明:木马millenium 1.0、trojan cow开放此端口。
端口:2023
服务:xinuexpansion 4
说明:木马pass ripper开放此端口。
端口:2049
服务:nfs
说明:nfs程序常运行于这个端口。通常需要访问portmapper查询这个服务运行于哪个端口。
端口:2115
服务:【null】
说明:木马bugs开放此端口。
端口:2140、3150
服务:【null】
说明:木马deep throat 1.0/3.0开放此端口。
端口:2500
服务:rpc client using a fixed port session replication
说明:应用固定端口会话复制的rpc客户
端口:2583
服务:【null】
说明:木马wincrash 2.0开放此端口。
端口:2801
服务:【null】
说明:木马phineas phucker开放此端口。
端口:3024、4092
服务:【null】
说明:木马wincrash开放此端口。
端口:3128
服务:squid
说明:这是squid http代理服务器的默认端口。攻击者扫描这个端口是为了搜寻一个代理服务器而匿名访问internet。也会看到搜索其他代理服务器的端口8000、8001、8080、8888。扫描这个端口的另一个原因是用户正在进入聊天室。其他用户也会检验这个端口以确定用户的机器是否支持代理。
端口:3129
服务:【null】
说明:木马master paradise开放此端口。
端口:3150
服务:【null】
说明:木马the invasor开放此端口。
端口:3210、4321
服务:【null】
说明:木马schoolbus开放此端口
端口:3333
服务:dec-notes
说明:木马prosiak开放此端口
端口:3389
服务:超级终端
说明:windows 2000终端开放此端口。
端口:3700
服务:【null】
说明:木马portal of doom开放此端口
端口:3996、4060
服务:【null】
说明:木马remoteanything开放此端口
端口:4000
服务:qq客户端
说明:腾讯qq客户端开放此端口。
端口:4092
服务:【null】
说明:木马wincrash开放此端口。
端口:4590
服务:【null】
说明:木马icqtrojan开放此端口。
端口:5000、5001、5321、50505
服务:【null】
说明:木马blazer5开放5000端口。木马sockets de troie开放5000、5001、5321、50505端口。
端口:5400、5401、5402
服务:【null】
说明:木马blade runner开放此端口。
端口:5550
服务:【null】
说明:木马xtcp开放此端口。
端口:5569
服务:【null】
说明:木马robo-hack开放此端口。
端口:5632
服务:pcanywere
说明:有时会看到很多这个端口的扫描,这依赖于用户所在的位置。当用户打开pcanywere时,它会自动扫描局域网c类网以寻找可能的代理(这里的代理是指agent而不是proxy)。入侵者也会寻找开放这种服务的计算机。,所以应该查看这种扫描的源地址。一些搜寻pcanywere的扫描包常含端口22的udp数据包。
端口:5742
服务:【null】
说明:木马wincrash1.03开放此端口。
端口:6267
服务:【null】
说明:木马广外女生开放此端口。
端口:6400
服务:【null】
说明:木马the thing开放此端口。
端口:6670、6671
服务:【null】
说明:木马deep throat开放6670端口。而deep throat 3.0开放6671端口。
端口:6883
服务:【null】
说明:木马deltasource开放此端口。
端口:6969
服务:【null】
说明:木马gatecrasher、priority开放此端口。
端口:6970
服务:realaudio
说明:realaudio客户将从服务器的6970-7170的udp端口接收音频数据流。这是由tcp-7070端口外向控制连接设置的。
端口:7000
服务:【null】
说明:木马remote grab开放此端口。
端口:7300、7301、7306、7307、7308
服务:【null】
说明:木马netmonitor开放此端口。另外netspy1.0也开放7306端口。
端口:7323
服务:【null】
说明:sygate服务器端。
端口:7626
服务:【null】
说明:木马giscier开放此端口。
端口:7789
服务:【null】
说明:木马ickiller开放此端口。
端口:8000
服务:oicq
说明:腾讯qq服务器端开放此端口。
端口:8010
服务:wingate
说明:wingate代理开放此端口。
端口:8080
服务:代理端口
说明:www代理开放此端口。
端口:9400、9401、9402
服务:【null】
说明:木马incommand 1.0开放此端口。
端口:9872、9873、9874、9875、10067、10167
服务:【null】
说明:木马portal of doom开放此端口。
端口:9989
端口:9989
服务:【null】
说明:木马ini-killer开放此端口。
端口:11000
服务:【null】
说明:木马sennaspy开放此端口。
端口:11223
服务:【null】
说明:木马progenic trojan开放此端口。
端口:12076、61466
服务:【null】
说明:木马telecommando开放此端口。
端口:12223
服务:【null】
说明:木马hack? keylogger开放此端口。
端口:12345、12346
服务:【null】
说明:木马netbus1.60/1.70、gabanbus开放此端口。
端口:12361
服务:【null】
说明:木马whack-a-mole开放此端口。
端口:13223
服务:powwow
说明:powwow是tribal voice的聊天程序。它允许用户在此端口打开私人聊天的连接。这一程序对于建立连接非常具有攻击性。它会驻扎在这个tcp端口等回应。造成类似心跳间隔的连接请求。如果一个拨号用户从另一个聊天者手中继承了ip地址就会发生好象有很多不同的人在测试这个端口的情况。这一协议使用opng作为其连接请求的前4个字节。
端口:16969
服务:【null】
说明:木马priority开放此端口。
端口:17027
服务:conducent
说明:这是一个外向连接。这是由于公司内部有人安装了带有conducent"adbot"的共享软件。conducent"adbot"是为共享软件显示广告服务的。使用这种服务的一种流行的软件是pkware。
端口:19191
服务:【null】
说明:木马蓝色火焰开放此端口。
端口:20000、20001
服务:【null】
说明:木马millennium开放此端口。
端口:20034
服务:【null】
说明:木马netbus pro开放此端口。
端口:21554
服务:【null】
说明:木马girlfriend开放此端口。
端口:22222
服务:【null】
说明:木马prosiak开放此端口。
端口:23456
服务:【null】
说明:木马evil ftp、ugly ftp开放此端口。
端口:26274、47262
服务:【null】
说明:木马delta开放此端口。
端口:27374
服务:【null】
说明:木马subseven 2.1开放此端口。
端口:30100
服务:【null】
说明:木马netsphere开放此端口。
端口:30303
服务:【null】
说明:木马socket23开放此端口。
端口:30999
服务:【null】
说明:木马kuang开放此端口。
端口:31337、31338
服务:【null】
说明:木马bo(back orifice)开放此端口。另外木马deepbo也开放31338端口。
端口:31339
服务:【null】
说明:木马netspy dk开放此端口。
端口:31666
服务:【null】
说明:木马bowhack开放此端口。
端口:33333
服务:【null】
说明:木马prosiak开放此端口。
端口:34324
服务:【null】
说明:木马tiny telnet server、biggluck、tn开放此端口。
端口:40412
服务:【null】
说明:木马the spy开放此端口。
端口:40421、40422、40423、40426、
服务:【null】
说明:木马masters paradise开放此端口。
端口:43210、54321
服务:【null】
说明:木马schoolbus 1.0/2.0开放此端口。
端口:44445
服务:【null】
说明:木马happypig开放此端口。
端口:50766
服务:【null】
说明:木马fore开放此端口。
端口:53001
服务:【null】
说明:木马remote windows shutdown开放此端口。
端口:65000
服务:【null】
说明:木马devil 1.03开放此端口。

端口:88
说明:kerberos krb5。另外tcp的88端口也是这个用途。
端口:137
说明:sql named pipes encryption over other protocols name lookup(其他协议名称查找上的sql命名管道加密技术)和sql rpc encryption over other protocols name lookup(其他协议名称查找上的sql rpc加密技术)和wins netbt name service(wins netbt名称服务)和wins proxy都用这个端口。
端口:161
说明: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smtp)(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端口:162
说明:snmp trap(snmp陷阱)
端口:445
说明:common internet file system(cifs)(公共internet文件系统)
端口:464
说明:kerberos kpasswd(v5)。另外tcp的464端口也是这个用途。
端口:500
说明:internet key exchange(ike)(internet密钥交换)
端口:1645、1812
说明:remot authentication dial-in user service(radius)authentication(routing and remote access)(远程认证拨号用户服务)
端口:1646、1813
说明:radius accounting(routing and remote access)(radius记帐(路由和远程访问))
端口:1701
说明:layer two tunneling protocol(l2tp)(第2层隧道协议)
端口:1801、3527
说明:microsoft message queue server(microsoft消息队列服务器)。还有tcp的135、1801、2101、2103、2105也是同样的用途。
端口:2504
说明:network load balancing(网络平衡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