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udio classAB PA THD 差的原因

楼主(2014-04-11):
最近在测试audio classAB PA的时候,THD比较差;进一步测试发现,与外部的隔直电容有关系:用esr较小的陶瓷电容,THD就差,用esr大的钽电容,THD就好;而且同样用陶瓷电容,容值大的,THD会稍好一些。按说esr不应该影响THD的,顶多esr大的输出信号会小一些(和负载分压造成的)。
请大家看看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

网友(2015-06-26):
关键不在串联电容的ESR阻值的绝对值,在于ESR电阻在不同电压情况下的改变值。如果这个值在不同电压调节下的值变化大,等效于最终负载上得到的信号变化比较大,其THD也必然差

网友(2018-08-20):
回复 楼主:
跟隔直截至频率有关?电容大THD好这个好像可以仿真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