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nternet mac通讯问题

楼主(2014-04-11):
最近在搞一个项目,FPGA平台使用internet mac ip加上PHY与电脑通讯。不使用上层的tcp/ip协议能与电脑实现通讯吗?跪求大神解答

网友:
与电脑通讯,你肯定得选一个协议,无论是tcp还是udp
相比来讲udp简单一些,但是数据量大的情况会有丢包的问题
altera的fpga的话,建议fpga上nios,可以跑tcp
最好吧项目需求说出来,用fpga搞以太网不是很方便的,单片机或者arm都不错
另外给你个参考,w5200操作比较简单,可以跑tcp协议栈,是fpga跑tcp的一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