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中设置工艺库的问题

楼主(2014-04-11):
本人刚开始学习DC综合,试着在跑一个程序,求问在运行calc_synopsys_dc.setup时出现以下错误,求助大神们!

代码

代码

错误

错误

网友:
你的search path路径下有这些个db文件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db文件都在SYNOPSYS_DIR /usr/digilib/smic035/SCC035UME_HD_RVT_VOp0a/synopsys这个文件夹里面

网友:
我想说你的变量名SYNOPSYS_DIR 比较敏感,有可能是软件安装的路径。
你的search path直接绝对路径就完事了,简单明了,易排查。

网友:
有道理,用绝对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