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综合128输入有符号加法器的问题

楼主(2014-04-11):
本人新手,写了一个128输入的有符号加法器,代码如下

input signed [2:0]        a128;
output signed [10:0] sum;

assign sum = a1        +        a17        +        a33        +        a49        +        a65        +        a81        +        a97        +        a113        +
a2        +        a18        +        a34        +        a50        +        a66        +        a82        +        a98        +        a114        +
a3        +        a19        +        a35        +        a51        +        a67        +        a83        +        a99        +        a115        +
a4        +        a20        +        a36        +        a52        +        a68        +        a84        +        a100        +        a116        +
a5        +        a21        +        a37        +        a53        +        a69        +        a85        +        a101        +        a117        +
a6        +        a22        +        a38        +        a54        +        a70        +        a86        +        a102        +        a118        +
a7        +        a23        +        a39        +        a55        +        a71        +        a87        +        a103        +        a119        +
a8        +        a24        +        a40        +        a56        +        a72        +        a88        +        a104        +        a120        +
a9        +        a25        +        a41        +        a57        +        a73        +        a89        +        a105        +        a121        +
a10        +        a26        +        a42        +        a58        +        a74        +        a90        +        a106        +        a122        +
a11        +        a27        +        a43        +        a59        +        a75        +        a91        +        a107        +        a123        +
a12        +        a28        +        a44        +        a60        +        a76        +        a92        +        a108        +        a124        +
a13        +        a29        +        a45        +        a61        +        a77        +        a93        +        a109        +        a125        +
a14        +        a30        +        a46        +        a62        +        a78        +        a94        +        a110        +        a126        +
a15        +        a31        +        a47        +        a63        +        a79        +        a95        +        a111        +        a127        +
a16        +        a32        +        a48        +        a64        +        a80        +        a96        +        a112        +        a128         ;

由于担心signed不能被DC有效综合,所以仔细查看了综合结果,report_references发现其中用到了add128_DW01_add_0,这是不是DesignWare里面的?
查看了一下资料,还是不是很了解DesignWare的功能。我的看法是:排除DW能提供一下IP的功能之外,只针对HDL运算符(+-*/等)的综合时,DW只是提供一种优化的抽象实现,然后这个优化的抽象实现再映射到相应的工艺库中的元件(与非门,全加器等)形成最终的门级网表,不知道这种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
不谈你的coding style了。。。就回答你的问题的话: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我只是用来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