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smic0.35工艺的set_wire_load_model

楼主(2014-04-11):
RT,我现在需要设置DC综合DC综合smic0.35工艺的set_wire_load_model的值,但是我不知道DC综合smic0.35工艺有哪些负载模型,这个应该在哪里看?或者直接告诉我有哪些模型也行。多谢各位大神!

网友:
.lib里面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找wire_load_model有什么关键字吗,我看.lib里面都是对各个单元的定义,没有看到线性负载模型啊?

网友:
你把模型库打开可以看看,里面有线负载的类型,有的是根据面积的大小来设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wire_load

网友(2019-09-21):
可以分享一下这个SMIC0.35um数字库吗,谢谢了。
如果可以请发邮箱642352444@qq.com,谢谢~~

网友:
请问您说的SMIC0.35UM数字库是哪里提供的,方便说一下嘛,现在要用这个库,挺着急的

网友C:
版主知道这个数字库是从哪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知道这个数字库是从哪来的吗?

当然是foundry提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