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同一逻辑多种驱动能力cell抽timing,个别无法抽取,急……

楼主(2014-04-11):
同一逻辑功能cell的多种驱动能力nand3d0和nand3d6,其他驱动能力抽timing没问题,就d4不能抽,。instance file没问题,电路没问题,版图也没问题,就是根据实际走线情况画法不一样。
        characterize的时候报错说: Error while running simulation: Search .interpolate.opt_load_ZN cannot find a passing value for delay_A1_hl_ZN_lh.isvalid()之类的错。

       model的时候报错说:Failed measurements for delay_A1_hl_ZN_lh, Tout_ZN_lh in……之类的错。

         试了调configure.tcl里面的参数maxload之类的,仍然不行。求大侠指导,谢谢!

楼主:
标题

回复 2# cheernixue 也就是说nand3有7个cell,驱动能力从小到大nand3d0到nand3d6,在电路、版图和instance file 都没问题的情况下,nand3d0、nand3d1、nand3d2、nand3d3、nand3d5、nand3d6都可以用siliconsmart工具抽出timing来,就是nand3d4不行,报错如上。

网友:
同样逻辑都是脚本一起处理的吗,电路,版图要是没问题建议仔细查找siliconsmart的config等文件,比如逻辑表达式,端口pin的定义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粗略来看是初始做ZN pin的output load range opt的boundry设小了,将max_transition设大一点试试,或者使用explicit index value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大哥的帮助,问题解决了。是calibre抽取的RC有问题 :每次抽的时候生成了一个svdb的文件夹,重新抽取前最好把它删除,也不知道为什么重新生成的内容不会覆盖这个文件夹的内容,有时候就是它捣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