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6破解问题

楼主(2014-04-11):
我的cadence16.6没有破解成功,只能用orCAD Capture和orCAD Capture CIS,有哪位大神可以告诉我怎么破解剩余的那些,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2014-08-11):
你在安装的时候,有的破解没有完成,所以,建议你按破解步骤一步一步的做,应该是没有问题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