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metal 连线的宽度问题

楼主(2014-04-12):
在layout中metal连线的宽度怎么确定?只是要考虑承载的电流大小么? 电压需不需要考虑?一般情况下各层metal对电压的承载能力是多少?有么有明白的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考虑电流能力,1u 走1mA足够。

网友:
还是要看你是什么工艺的,不同工艺对应的不同metal的宽度都不一样的

网友:
看design rule,不同工艺metal过电流能力不一样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答帮助。我现在的疑惑是:为什么只考虑metal对电流的承载能力 而没有考虑电压的承载能力?

网友:
回复 楼主:

根据做PCB的经验说只有通过电流过大才会导致走线烧毁,如果只有电压没有电流再高的电压都不会烧走线,虽然电流是由电压和电阻决定的,但是决定线宽的根本是电流,电流在走线上的发热功率是P=I2R,跟高压线输电是一个原理,同样的功率,只有提高电压降低电流,才能一方面降低线损(即热损耗)另一方面可以降低传输线线径,从而降低基础建设成本,希望这些分析会对你有帮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metal之间都有介质填充,相邻两条metal之间的击穿电压,即使是最小间距,也能满足工艺允许的最大工作电压了,所以一般不需要考虑电压的问题。如果电压不够了,说明你选的工艺就不对。

网友:
回复 楼主:

    金属的电阻是很小的,电压等于电流乘以电阻,估计没多大,是不用考虑滴,这么理解对否?具体的宽度估计设计人员都会告诉你的,能宽点尽量呗。

网友:
看你什么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A:

    TSMC 1p6m 40nm.

楼主:
谢谢大家的讲解,我了解了。非常感谢!

网友:
40nm 怎么也是1P8M了吧

网友(2014-05-20):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首先看你的工艺规则,就是生成方提供的设计规则文件,那里面规定了不同金属层过电流能力,然后回过头看你的电路。如果是小电流,那就用金属的最小宽度走线,如果是大电流,那就要计算一下,同时还要留出余量,一般乘以120%——150%

网友:
回复 楼主:

    数字模块的话,都是控制信号走最小线宽就行了,只有在布clocktree的时候有时候会走两倍线宽,这样timing容易过。电源地线就要考虑power了,也就是IRdrop。模拟模块就考虑的要多了,信号的RC延时,匹配器件的IRdorp,power问题,走线寄生引起的latchup问题,像IO还要考虑ESD放电通路电阻问题。等等

网友(2015-11-08):
只考虑电流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