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vaco Tonyplot显示的图形如何修改颜色

楼主(2014-04-12):
Silvaco Tonyplot显示的图形如何修改颜色

网友(2015-05-30):
右键display然后选择查看浓度的那个图标,进入后看最下面就有改颜色

网友:
silvaco toyplot被360报毒怎么办

网友(2016-03-30):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卸载掉360

网友(2016-08-29):
卸载360,必须的。

网友(2016-10-22):
我也想知道

网友:
点击edit然后选择preference,选择sequence colors 然后改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