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家,我刚把别人的bashrc改完进系统运行swb报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4-12):
请问下大家,我刚把别人的bashrc改完进系统运行swb 提示这些:
[eda@cad       ]$ swb

License lookup failed: Cannot connect to license server system.

  The license server manager (lmgrd) has not been started yet,

  the wrong port@host or license file is being used, or the

  port or hostname in the license file has been changed.

Feature:       swb_all

Server name:   cad

License path:  27000@cad

FLEXnet Licensing error:-15,570.  System Error: 115 "Operation now in progress"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net Licensing End User Guide,

available at "www.macrovision.com"..

        * feature is "swb_all"

        * version is "2013.03"

        * STROOT is "/home/eda/synopsys/sentaurus/bin/.."

        * hostname is "cad"

        * display is "/dev/pts/0"

        * user is "eda"

我把hosts里面加入了我的主机名 cad啊,怎么还会这样
127.0.0.1   local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localhost4 localhost4.localdomain4 cad
::1         local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localhost6 localhost6.localdomain6 cad

网友(2015-05-27):
回复 楼主:
楼主,您是是怎么解决的,我遇到相似问题

网友(2018-01-15):
请问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求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