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EN、CE和RST的问题

楼主(2014-04-12):
在模块里应该怎么处理使能、片选和复位信号的?
一直搞不清楚使能和片选有什么区别。。
使能信号在程序该如何处理
没有使能信号的时候应该保持寄存器的值不变,还是清零

信号的高电平有效和低电平有效有什么区别么
为什么大部分都是用低电平有效

还有,模块的初始化应该怎么做

网友:
复位,是对内部寄存器进行初始化。。

使能,是确定输出是否使能。。。

片选,是为了电路集成的时候用的。。。单片的话,不存在片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