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毕设现在要用tanner做版图设计 现在老师发的一个芯片PWM控制器看不懂

楼主(2014-04-12):
本人没学过集成电路,做这个毕设看不懂文件,想要学习都不知道从哪开始,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2014-07-29):
没学过集成电路怎么让你做这个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under volt : 低於某些電壓 chip 就 off , 一般會有遲滯

gate driver : 推力不過  這邊看到是 4 組 boostrap , 有內含 diode . 會是蕭基diode 嗎?
  boostrap 是升壓方邊推下級 mos

ctrl : control block

protect : 一般PWM 會有 OVP  OCP  OLP  OTP protect

timing 不明

PWM rcv 這是說 receiver ?

pulldown 應該是拉低至於為何須要 ?  看來 4 channel PWM 不知道是否是 CPU vcore 用PWM?
因為 CPU 電流很大, 所以一般是 multi phase 去控制, mos 也可以多顆小顆一起使用
比較起來比單一顆好, 因為 拿 INTEL CPU 動不動就吃  30~40A 高電流, 要單一MOS 大電流會很大又很貴 .
  multi phase PWM 須要考慮到 current balance 方式

Vcore PWM IC 不是一般人能做吧.

网友:
把单片机先学一下吧,不一定要学集成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