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vaco导入log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4-04-12):
刚开始学习Silvaco,发现不论是自己用log outfile生成的还是已有的log文件,用init infile导入的时候都会显示找不到文件。
例如,运行一个example,在同一目录下明明有solarex12_5.log文件,但却提示Can't read file 'solarex12_5.log':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导致后面无法使用extract提取参数。

希望遇到过相同情况的解答一下,比较急,谢谢!

网友(2014-06-27):
你好,我最近也在学习这个软件。我在同学电脑上运行了软件里面自带的example,参数提取毫无问题。但是我自己电脑上就出现和你同样的问题。在这里求大神帮助了~

网友(2015-03-18):
回复 楼主:

  你好,这个问题你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认为主要是work文件中没有保存log文件,不知道怎么回事?求解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换了一台电脑,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求解。谢谢

网友:
We have discovered that Windows 7 intermittently ignores the .log extension of the files in the working directory. This will make it impossible to recall these files using deckbuild. We do not have a solution for this at the moment.

网友(2017-02-15):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每次重启电脑之后的第一次仿真没有这种情况,但是后面运行还是会这样,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