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菜鸟关于S2IBIS3的使用

楼主(2014-04-12):
本人是微电子研一学生,近来实验室有一个需要通过S2IBIS3来提取IBIS模型的工作,入手两天,得以正常使用,考虑到以后有人肯定会在初次使用时遇到同样的问题,所以发个帖子帮助有需要的人。

S2IBIS3是北卡大学利用java编写的一个脚本程序,正常的下载地址为http://www.ece.ncsu.edu/erl/ibis/s2ibis3/s2ibis3.htm
在软件的说明中提到必须先下载java sdk 1.4以上的版本,所以我们可以在orcal或百度直接搜索到java sdk 1.6以上,由于高版本会对低版本兼容,所以只要高于1.4版就OK了。安装成功后必须设置环境变量,具体见http://wenku.baidu.com/view/8071ee15a216147917112852.html
另外在path变量中要把HSPICE的环境变量也加进去。

上述工作做完后打开cmd小黑窗,先输入java,再输入javac,都有一堆东西列出来就说明java环境变量设置好了。然后进入你的s2ibis3文件地址,一开始可能是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    如果在c盘里,就先输入cd .. 一级一级目录的往出退,如果在其他盘里则直接输入d:就会跳转至d盘。之后输入cd 你的s2ibis3文件夹地址,然后将你所做好的代转文件如buffer.s2i buffer.sp s2ibis3.csh spectre.mod
等复制到s2bis3文件夹下,然后在cmd命令里输入 s2ibis3(.bat) -root .\ -s2ibis3 buffer.s2i,java就会调用s2ibis3这个程序来执行,等一段时间后就会获得buffer.ibs文件。(.bat)括号里的打不打都不影响,但是必须用-root .\告知所执行的s2ibis3.java或者s2ibis3.class文件的位置在.\java中,这样才会调用成功。

楼主:
2.S2IBIS3的使用
S2IBIS3是一个由北卡罗来纳州大学开发的免费使用程序,可以利用现有器件的SPICE模型,提取缓冲器的IV和VT曲线。本文以HSPICE仿真器为例,做简单的介绍。
2.1  正常的安装
S2IBIS3支持在UNIX/Linux以及Windows平台下运行,它是用java语言编写的一个脚本程序,其原理在于通过调用SPICE仿真器去仿真来获得IV和VT曲线,并依据IBIS的规范生成模型。本文以HSPICE仿真器为例,做简单的介绍。
S2IBIS3文件的下载地址:http://www.ece.ncsu.edu/erl/ibis/s2ibis3/s2ibis3.htm  由于是一个java脚本程序,因此必须安装java jdk 1.4以上版本,我们可以在ORCAL网站下载到1.7以上版本,高版本对低版本有兼容性。同时确保以及正常安装HSPICE。
设置环境变量:(假设java安装地址为D:\java\jdk1.6.0_21,Hspice安装地址为C:\synopsys\Hspice_C-2009.09\BIN)在电脑系统变量中添加如下三个变量:
环境变量        值        备注
JAVA_HOME        D:\java\jdk1.6.0_21;        变量大小写一样
CLASSPATH        .;%JAVA_HOME%\lib        最前面是“.;”
PATH        %JAVA_HOME%\bin; C:\synopsys\Hspice_C-2009.09\BIN;已有变量        不要删除已有变量,否则出错

测试配置是否正确:(配置后需要重新开一个CMD命令窗口)

经过验证后证实环境变量设置正确,软件可以正常运行。

2.2  S2IBIS3的使用
下载S2IBIS3压缩包,解压后得到如下图

其中java文件夹是相关的java源文件和编译文件;Examples中有四个例子;README.txt文件时解释说明如何使用s2ibis3;s2ibis3.txt文件则侧重于xxx.s2i文件的构成介绍;s2ibis3.bat是在windows下的批处理文件;s2ibis3.csh是在Linux/Unix下的处理文件;curves.txt介绍了如何通过s2ibis3获得变量的曲线;而modification_v1.1.txt则介绍了s2ibis3在v1_1版本中的一些变化。

以美光512Mb SDRAM Component : MT48LC32M16A2TG-75 IT.为例,介绍s2ibis3的使用。首先由y27b_dq.sp文件可以按照IBIS的规范构造一个micron_y27b.s2i
文件,同时需要model.cnr;dqbuff.inc;micron_y27b_min.mod;micron_y27b_max.mod;
micron_y27b_typ.mod。如图:

将s2ibis3.bat文件拷贝至所要处理的文件夹,例如e:\s2ibis3_v1_1\examples\micron_y27b,打开cmd窗口,进入e:\s2ibis3_v1_1\examples\ micron_y27b文件夹下,输入命令s2ibis3.bat -root ..\..\ -s2ibis3 micron_y27b.s2i(-root ..\..\是告诉s2ibis.bat需要的java文件夹在s2ibis3_v1_1目录下,所以从micron_y27b开始后退两层问价夹),点击回车键运行,软件自动调用Hspice来进行仿真,在S2ibis3运行过程中,会发生多次的Hspice调用,整个模型转换过程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这和计算机的运算速度、模型的复杂度、模型的多少等有关。当S2ibis3模型转换成功后,会给出如下图所示的提示信息:

此时模型转换结束,我们就获得了所需的micron_y27b.ibs文件,这就是所需的IBIS模型。

网友(2014-05-14):
如图 都没图啊、、

楼主(2014-06-16):
1

1

2

2

3

3

4

4

5

5

6

6

楼主:
最后三张图显示的是两种方法,没什么本质区别。
第一种是将所有文件复制到s2ibis_v1_1目录下,此时s2ibis.bat和java文件夹在同一目录下,所以-root .\就告知了java文件夹在当前目录下。
第二种是将s2ibis.bat复制到你所要处理的文件所在的文件夹下,比如micron_y27b.s2i在s2ibis_v1_1两级目录下,所以-root ..\..\来告知从当前目录后退两级才能找到java文件夹。这样产生的中间文件都在当前目录下。

网友(2014-08-22):
楼主做S2I文件的时候,对于差分引脚的说明有没有出现问题。Diff pin 极性的问题

网友:
哪位大大可以教導一下
謝謝

楼主(2014-09-22):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遇到差分引脚,不过IBIS cookbook中对差分引脚有介绍。

网友(2015-03-28):
下载文件后哪有安装文件?郁闷

网友(2015-11-07):
你好,我根据您给出的方法,想做一个IBIS的模型用做仿真。
但是我用s2ibis3中给的例程做实验时,发  现 如下问题[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捕获1.PNG]

网友(2016-08-16):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为什么只能转.s2i的文件,其它.mod、.sp之类的文件都错误呢?而且为什么.s2i文件转出来模型的波形没有数据?如图

网友(2016-11-15):
回复 网友C:

   我按楼主的方法操作,也是遇到你这样的问题,请问你是否解决了,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D:
回复 网友D:

   问题已经自己解决。JAVA 环境没安装好。

网友:
.s2i文件怎么做?

网友(2017-05-05):
S2IBIS3能支持3.2以上的IBIS版本吗

网友(2017-06-07):
回复 网友D: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可以帮忙指点一下吗?具体那里问题导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大人,遇到无法找到文件该如何处理

网友(2017-12-28):
前面的大神们,有没有知道S2IBIS3最后出现找不到系统文件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哥们,这个软件有使用成功吗?

网友F(2018-08-14):
版主可以把这个文件s2i文件共享下吗?

网友(2019-10-11):
引用 网友F:
版主可以把这个文件s2i文件共享下吗?

http://www.iometh.com/index.php/s2ibis3-free
这里可以下载s2ibis3,example里有.s2i的例子。

网友G:
需要准备几个文件:
1. 带寄生电容的spice netlist, 问一下,这个netlist是需要做什么修改吗? 删除subckt ,end部分?
2. spice model文件,如果是完整的spice model文件可以吗?   还是需要将部分MOS的model数据抽出来?
3. .s2i文件,这个需要花时间来研究一下。

网友H(2021-04-20):
引用 网友G:
需要准备几个文件:
1. 带寄生电容的spice netlist, 问一下,这个netlist是需要做什么修改吗? 删除subckt ...

只有一个PAD,这几个文件如何生成,有啥方法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只有一个PAD,这几个文件如何生成,有啥方法吗

手动修改,目前没有发现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手动修改,目前没有发现好方法。

请问系统找不到指定文件,这个错误应该怎么修改呢?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D:

请问是哪里的环境变量有问题呀?

网友I(2021-07-10):
文件不存在的原因确实是因为Hspice的环境变量不对,Hspice添加完环境变量后,直接在cmd窗口输入Hspice应该有反应才是对的,改了Hspice环境变量,就可以跑的通了

网友J(2021-11-05):
呼叫楼主,上面的链接下载不到了,可以发一份最新的吗?不胜感激!

网友(2022-04-14):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D:

请问是JAVA环境哪里出问题了,我在cmd下java和javac命令都有效,但是会报一样的错误

网友K: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2-09-08):
引用 网友G:
需要准备几个文件:
1. 带寄生电容的spice netlist, 问一下,这个netlist是需要做什么修改吗? 删除subckt ...

请问只有cir文件,里面只有各种subckt,这怎么理解?

网友(2023-07-05):
引用 网友C:

一样,我也是系统找不到指定文件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D:

请问您是怎么解决,java安装环境的?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呼叫楼主,上面的链接下载不到了,可以发一份最新的吗?不胜感激!

s2ibis3 - Analog/RF IC 资料共享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没解决,还在讨论

网友M(2023-10-10):
求问:Java环境变量和Hspice环境变量都加了,Java和Javac都能显示,为什么运行s2ibis3还是显示
Error java.io.FileNotFoundException: xxx.out;
Error in running HSpice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没解决,还在讨论

大佬,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好,请问现在成功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文件不存在的原因确实是因为Hspice的环境变量不对,Hspice添加完环境变量后,直接在cmd窗口输入Hspice应该 ...

您好,我也遇到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的error,请问hspice环境变量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O(2023-12-11):
引用 网友M:
求问:Java环境变量和Hspice环境变量都加了,Java和Javac都能显示,为什么运行s2ibis3还是显示
Error java. ...

哥,解决了么,能教下我么

网友O:
引用 网友L:
请问您是怎么解决,java安装环境的?能分享一下吗?

哥,解决了么

网友L:
引用 网友O:
哥,解决了么

没解决,搁置了。。。。。。
后来在服务器(linux)上跑的,结果它跑出来的精度不够,1/3的图像是错误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L:
没解决,搁置了。。。。。。
后来在服务器(linux)上跑的,结果它跑出来的精度不够,1/3的图像是错误的
...

意思是linux能跑通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O:
意思是linux能跑通是吧

能运行,但结果不可用

网友:
楼主,最近我也在做ibis相关的工作,方便的话能分享下你当时的s2i文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哥,解决了么,能教下我么

放弃这个脚本了,后来手动收集数据建立模型了

网友(2024-02-05):
手动收集数据建立模型

网友(2025-12-03):
请问美光512Mb SDRAM Component : MT48LC32M16A2TG-75 IT这个例子哪里可以下载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