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pice仿真求救!!!两天没解决

楼主(2014-04-12):
cadence16.6的pspice仿真的时候报错"can not initialize pspice UI" 怎么破?重装了一次cadence也没用。。 .

网友(2015-05-26):
遇同样问题,几天未解,求解决方案

网友(2015-07-31):
我建议你检查是否有任何依赖库丢失(如果你有一台Linux机器)。

网友(2016-05-08):
以管理员身份启动pspice AD 和orcad capture,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