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EC guard ring 有问题

楼主(2014-04-12):
各位好:    我现在正在使用nec的BCD350GE这个工艺,这是个.35的bcd工艺,我发现这个工艺库里面所有的isolation ring全是P+的,不知道是我理解错误还是怎么回事?
    而且这个工艺居然没给PAD,不知怎么回事?
    有人知道么?谢谢。

网友:
nec工艺里的pad应该是cover层,isolation ring是P+应该不会错,看单个器件的剖面图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我没解释清楚:1、关于第一点。我觉得按照工艺库里的isolation ring我没法画guard ring。

根据规则文件DM-BE35-0970-007第十五页,pch的器件应该先画一N+的guard ring,再画一isolation ring。nch的器件应该先画一isolation ring再画一guard ring。这里面我觉得就有些问题。

1>举个例子,如果我用80个sphd30作为输出口的pch。我想为pch打guard ring。那么我就得先画一N+的guard ring,再画一isolation ring。但是参考DM-BE35-0820-007的sphd30的器件结构,他的isolation ring直接就打在器件外围,根本没留下guard ring的空间。

2>规则文件DM-BE35-0970-007第十五页说N+的guard ring应该由NBL 、Nwell、NP、Active等层组成。但是根据规则文件 DM-BE35-0820-007第38页,NBL层必须被isolation ring环绕。拿nch举个例子,如果我要打guard ring,就得先画一isolation ring,然后画一圈guard ring,因为guard ring包含NBL这层,NBL必须被isolation ring包围,那我又得再画一圈isolation ring喽?

3>一般打guard ring,guard ring围绕的器件一般只有N阱或者P阱,但是参照DM-BE35-0821-007的sphd30的器件结构(78页),他里面既有N阱又有P阱,这个应该怎么处理?

2、关于第二点,我还想请问下您,工艺库里面的ESD器件,比如24VNM、PM这些器件能直接调用它的版图么?感觉他的版图跟我以前用的ESD结构相比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2016-02-24):
要结合整个工艺文档来看,才能有个比较清晰的回答

网友(2024-10-14):
请问现在有答案了吗?我也想知道,我也遇到这个困扰了

网友:
HHNEC的BCD350GE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