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仿真时dve打不开

楼主(2014-04-13):
RT,在输入run_vcs运行后,打开dve,就出现下图,一直没有反应,请问是什么原因?

dve打不开

dve打不开

运行完run_vcs

运行完run_vcs

网友:
回复 楼主:

   dve似乎跟scim输入法冲突,我是卸载scim输入法之后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2016-11-29):
回复 网友A:

请问具体如何卸载的?
并如何查看是否卸载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