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每次编译后 report timing 都不一样

楼主(2014-04-13):
最近上课在学用Design Compiler做逻辑综合。但是我发现,每次compile完后,电路的slack都不一样,比如说第一次是-0.18, 第二次是-0.08,第三次是-0.10。想问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用的都是同样的verilog代码,同一个setup文件,同一个约束文件。

网友:
正常的,因为里面的算法每次执行都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很理解哦,你的意思是DC在综合的时候有多套不同算法吗?还是在综合过程中有些地方会有随机量?如果是前者的话它是靠什么决定使用哪种算法的呢?因为我每次的参数完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