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hspice大神子电路中红色字体这句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4-13):
.subckt nmos 1 2 3
gn 3 1 VCR npwl(1) 2 3 scale=0.008
* VOLTAGE RESISTANCE
+ 0.  495.8840g
+ 200.00000m  456.0938g
+ 400.00000m  141.6902g
+ 600.00000m  7.0624g
+ 800.00000m  258.9313meg
+ 1.00000  6.4866meg
+ 1.20000  842.9467k
+ 1.40000  21.6882k
+ 1.60000 170.8367k
+ 1.80000  106.4944k
+ 2.00000  72.7598k
+ 2.20000  52.4632k
+ 2.40000  38.5634k
+ 2.60000  8.8056k
+ 2.80000  5.2543k
+ 3.00000  4.3553k
+ 3.40000  3.4950k
+ 3.80000  2.0534k
+ 4.20000  2.7852k
+ 4.60000  2.5k
+ 5.0  2.3k
.ends nmos

网友:
压控电阻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是压控电阻,我看了hspice用户手册

   NPWL Function
    For node ‘in- ‘connected to ‘n-’;
    If v(n+,n-) > 0, then the controlling voltage would be v(in+,in-). Otherwise,
    the controlling voltage is v(in+,n+)
    For node ‘in-’connected to ‘n+’;
    If v(n+,n-) < 0, then the controlling voltage would be v(in+,in-). Otherwise,
    the controlling voltage is v(in+,n+)

    请问上述程序中的VOLTAGE指的就是这个控制电压吗?我仿照着试了一下,好像不太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