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人请教,论坛里的agilent VEE 9.0怎么在win7下用啊!

楼主(2014-04-13):
我的新笔记本只能x240只能装win7,win8。但是就必须得用agilent VEE!论坛里的agilent VEE pro 9.0,用不了啊!怎么解决啊?请教大家了!

网友(2014-06-15):
我也碰到相同的问题,不过安装agilent VEE 7.5可以用……

网友:
把所有的執行檔(右鍵"內容")全部指定程相容性windows xp sp3就可以囉

网友(2015-01-29):
哪里有agilent VEE 7.5下载?谢谢啦

网友:
最好是能在Win 7下用的版本,哪儿有?

网友(2015-04-19):
应该可以用呀,实在不行装9.32版本

网友(2015-05-23):
用WINRAR解压缩安装包,设置解压缩后的安装文件为兼容模式运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