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级运放差分输入双端输出

楼主(2014-04-13):
我做了个两级运放,第一级是电流镜负载的差分输入级,第二级是带米勒补偿电容和用一个MOS管工作在线性区做补偿电阻的电流镜负载的共源极,这个是差分输出,两边管子的参数完全对称,可是仿出来的差分输出端,增益不一样为什么啊?差别怎么这么大呢。。我的另一个同学做的跟我一样的机构,增益曲线确实几乎一样的。。。。。。我的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求助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上图。。。一个是电路图,一个是增益图。

网友:
肯定不一样啊。你第一级是个电流镜做负载的,电流镜两端的小信号电阻都不一样啊。一边是1/gm,另一边是rds。放大系数就不一样。如果是电流源做负载的差分输出结构,应该是一样的。这个电路加入差模信号就不是对称电路了。

网友:
另外,左半边的信号电流可以通过电流镜复制到右半边,而右半边的小信号电流不能复制到左端。所以感觉等效的跨导其实也不一样。。。个人拙见,请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对对。。。刚跑过去和同学比对了一下。。。。他果然用的是电流源做的负载。。。。我以为他也是电流镜呢。。谢谢!!

网友:
你的电路两边不对称啊。。。。sansen的书应该有对称的全差分电路图参考

网友(2014-05-14):
第一级两个输出点的等效跨导不同,增益自然不同。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我在做带共模反馈的运算放大器设计,求帮忙 403557730 我QQ

网友(2017-06-13):
看看,不错,有所启发

网友:
单转差才需要current mirror 作为load正常全差分是不能这样的哦

网友(2020-03-17):
现在在做的项目就有一个电流镜负载,双端输出的放大器,不知道这种非对称结构有什么好处

网友(2020-11-17):
感谢分享,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