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questasim中的多核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4-04-13):
今天无意中听到同学说道现在的仿真软件都是单进程的,因此就算用多核处理器,速度也提升不大,因此回来看了questasim中Multi_Core Simulation这个帮助文件,由于是英文文件,因此看得是云里雾里。有下面几个问题恳请各位同仁回答一下:        1.为什么仿真软件不写成多进程?
    2.目前主流的仿真是否要配置多核仿真?
    3.多核仿真比不配置多核仿真的话效率能搞多少?
    4.也是最关键的,如何配置多核仿真?自己虽然看到大概步骤,但没有验证,恳请过来人指点一二...呵呵

网友:
把DUT切割分刀到不同的cpu去运行。

网友:
楼主说的明白一点

网友:
楼主想要什么呢?

网友(2014-09-06):
questasim是单核仿真的,即使计算机是4核或8核,在仿真时也只有一个核在全速运行。questasim的多核仿真之前我咨询过。是指将一个DUT分割成几个部分,例如两个部分。然后分布到两个CPU上去运行仿真。因此需要两个questasim和两个配置程序(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听说有单位上了一个questasim多核仿真的设备,据说仿真速度提高很大。因为没有亲见,所以具体提高多少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