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PGA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4-04-13):
电机

电机

这个是那个电机的接口图,完全不懂啊!第一次做这个东西。。有木有大神指导一下,就想用FPGA控制电机动一动。

现在的问题是:
1.截图中的东西都是什么?用verilog应该如何写?

2.频率也就是脉冲给多大合适??

我在网上看了一下,看不太懂。。。

网友:
撸主你太谦虚了 ,看不太懂,正常是太看不懂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赤裸裸的嘲笑与鄙视吗????

网友:
图里面有点像 焊盘 就是出的焊接图。 这个图应该是protel弄的。
如果上面10个点对应10个焊盘 , 然后正好有个芯片是10个角就正好可以插上去。
上面字母应该是接口吧。具体在咨询下你们公司的牛人啊。

网友:
亲,贴电路图比帖pcb更能让人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