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6151 在运行spectre仿真出现问题

楼主(2014-04-13):
大家帮我看看,我为啥出错误了,谢谢大家!
Cadence (R) Virtuoso (R) Spectre (R) Circuit Simulator
Version 10.1.1.017 32bit -- 25 Nov 2010
Copyright (C) 1989-2010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Cadence, Virtuoso and Spectre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others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holders.
Protected by U.S. Patents:
        5,610,847; 5,790,436; 5,812,431; 5,859,785; 5,949,992; 5,987,238;
        6,088,523; 6,101,323; 6,151,698; 6,181,754; 6,260,176; 6,278,964;
        6,349,272; 6,374,390; 6,493,849; 6,504,885; 6,618,837; 6,636,839;
        6,778,025; 6,832,358; 6,851,097; 6,928,626; 7,024,652; 7,035,782;
        7,085,700; 7,143,021; 7,493,240; 7,571,401.
Includes RSA BSAFE(R) Cryptographic or Security Protocol Software from RSA Security, Inc.

Simulating `input.scs' on localhost.localdomain at 10:18:17 PM, Sun Apr 13, 2014 (process id: 25024).
Command line:
     \
        /home/xiejing/eda/cadence/MMSIM10/tools.lnx86/spectre/bin/32bit/spectre  \
        input.scs +escchars +log ../psf/spectre.out +inter=mpsc  \
        +mpssession=spectre0_24473_2 -format sst2 -raw ../psf  \
        +lqtimeout 900 -maxw 5 -maxn 5
spectre pid = 25024
Loading /home/xiejing/eda/cadence/MMSIM10/tools.lnx86/cmi/lib/5.0/libinfineon_sh.so ...
Loading /home/xiejing/eda/cadence/MMSIM10/tools.lnx86/cmi/lib/5.0/libphilips_sh.so ...
Loading /home/xiejing/eda/cadence/MMSIM10/tools.lnx86/cmi/lib/5.0/libsparam_sh.so ...
Loading /home/xiejing/eda/cadence/MMSIM10/tools.lnx86/cmi/lib/5.0/libstmodels_sh.so ...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circuit read-in.
    ERROR (SFE-675): "/home/xiejing/foundry2/smic180/TD-MM18-SP-2001v7R/ms018_v1p6_spe.lib" 4: Illegal library definition found in netlist

Time for NDB Parsing: CPU = 797.878 ms, elapsed = 821.377 ms.
Time accumulated: CPU = 797.878 ms, elapsed = 821.377 ms.
Peak resident memory used = 31.2 Mbytes.

Time for parsing: CPU = 0 s, elapsed = 25.034 us.
Time accumulated: CPU = 797.878 ms, elapsed = 821.932 ms.
Peak resident memory used = 31.2 Mbytes.

Aggregate audit (10:18:17 PM, Sun Apr 13, 2014):
Time used: CPU = 802 ms, elapsed = 826 ms, util. = 97%.
Time spent in licensing: elapsed = 723 ms, percentage of total = 87.5%.
Peak memory used = 31.2 Mbytes.
spectre completes with 1 error, 0 warnings, and 0 notices.
spectre terminated prematurely due to fatal error.

楼主:
怎么没有人给我回复呢?

网友(2014-07-02):
我跟你的错误一模一样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
相同问题求高手帮忙解决下啊!

网友(2014-08-18):
ERROR (SFE-675): "/home/xiejing/foundry2/smic180/TD-MM18-SP-2001v7R/ms018_v1p6_spe.lib" 4: Illegal library definition found in netlist
应该你没有把你工艺库设置好!  打开ADE  》》setup  》》 library module setup 这里面把你库加载进来就行了!

网友:
你是不是把32位的操作系统换成64位的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资料  收下了

网友(2015-05-21):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2015-11-18):
你没有设置model library file 一栏后面的section一栏

网友(2016-10-25):
回复 网友B:

   具体怎么设置呢?

网友(2018-04-19):
回复 网友A:

感谢大佬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佬,我最近碰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按照您说的设置之后直接仿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退出仿真之后再次进入ADE发现添加过的库没有了
,还是原来的那些库。请问这个问题能否帮我解答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