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primetime的ptpx工具做功耗分析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4-14):
如题,输入提供了后端网表,ccs库文件,SDC文件,spef文件,vcd文件。功耗分析的结果表明,高温125度条件下与温度25度typical条件比,并没有显著变化,按理说,高温下功耗应该是常温下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数量级,因为我担心功耗结果的准确性。请熟悉功耗分析的朋友指点,是不是哪里有错误或者没考虑到的情况,谢谢了。

网友:
corner ff的功耗才应该是最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温高压理论上讲功耗是最大,应该数倍于typical条件,但我的结果显示仅仅大一点而已。所以有些疑问。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低温高压功耗大吧,这个才是ff条件,而且也没有倍于那么明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温功耗大

网友:
正常情况是低温功耗大。  你要确认你那些配置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

楼主:
回复 网友C:

   结温从25℃升高到85℃时,总漏电流ICCINTQ=IS→D+I栅极增加2 - 3倍。 结论来自xinlinx关于“白皮书:静态功耗以及实际结温分析的重要性”。65nm以下,leakage power 就是主要考虑因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有数字CCS库,你可以看看不同温度下的功耗信息,就会有结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我鄙陋了~

网友(2017-02-17):
用 高温高压的FF库,做分析。

网友(2017-06-19):
紫薯布丁

网友(2017-08-24):
数字电路的静态功耗受温度影响大,动态功耗基本不受影响。如果你的静态功耗比例很小的话,那温度对总功耗确实影响就不大。
而且你分析功耗时,静态功耗要和动态功耗最好分开来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D:

   please pay attention to temperature inversion that at lower power supply voltagethe lower temperature, for instance, -40C had higher power than 125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