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环增益

楼主(2014-04-14):
在运放设计中,我们通常考虑的是0dB带宽,可是如果开环的主极点很小,那么从主极点到0dB点的增益就会下降的很快。如果我只看在2MHz处的增益已经从60下降到30dB。将这种运放用于反馈中,在2MHz频率处工作的放大器的性能是否已经很差,比如虚短特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该如何在保证稳定的前提下又能增大在2MHz出的增益呢。PS:通过米勒补偿将主极点推到很小处,但是为了稳定性又不能不加米勒补偿

网友:
速度和精度的折中。如果2MHZ增益很大就要设计的带宽很大,也就是速度很高,这样很难有很大的增益,功耗也会很大。我感觉奇怪的是为什么要保证2MHz的增益呢,这个电路干嘛用的?

网友:
gain=100 --- gbw = 2MHz * 1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考虑的角度是:首先电路是在2MHz工作的,因为流片回来,用于单位反馈的这个运放失去了电压跟随的作用,我就在想是否是因为2MHz处运放增益的下降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输入是2MHz的sinewave?应该也是可以跟上的,只是这时候精度就没那么高了。这个还和Slew Rate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sine,我对slew rate关注的比较少,再去看看书,谢谢你给我提供的方向。但是还是有一点不明白,当运放开环增益下降的很厉害的时候,虚短特性消失,此时对跟随作用没有影响么?不过我看讲运放的时候,这个并没有太多的关注,大概是真的影响不大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做运放的就不能把运放当成理想运放考虑了。

网友:
从仿真结果看你的GBW有100MHz吧,单位增益下2MHz信号应该没问题。下降30dB不是很正常嘛,你单位增益带宽内只有一个极点的话,每十倍频下降20dB,所有单极点运放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