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可控硅调压电路的延时

楼主(2014-04-14):
如下图所示的电路,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开关按下后,负载延迟3秒再启动吗?不可以用时间继电器,那成本量产起来不低

如下图所示的电路,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开关按下后,负载延迟3秒再启动吗?不可以用时间继电器,那成本量产起来 ...

如下图所示的电路,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开关按下后,负载延迟3秒再启动吗?不可以用时间继电器,那成本量产起来 ...

网友(2014-09-03):
此電路的input是否整流過,這樣電路作動有些問題

网友:
嘿嘿,可以加一个开关管,利用开关管延时电路就可以对负载进行延时开关!不过不知道你这个电路的负载启动电流是多大,是否会将开关管干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