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JLINK can't find ARM9 core

楼主(2014-04-14):
如果ARM9的指令总线挂死,会影响JLINK识别ARM9内核吗?

网友:
经常出现can't find CPU core的情况 但都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attach scope to JTAG signals, make sure they are happening

make sure clock applied to CPU using scope

make sure pinout and pcb are correct for power

confirm jtag probe is working or not on different board
...
etc

网友(2016-08-18):
should no't affect the detection of arm9 id,it's not touching instruction bus&data bus access arm9 id .
if can't detect the id,plz check the right ot jtag 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