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DFT中C17 violation的解决

楼主(2014-04-14):
本人小白,做post-DFT DRC时,出现violation:Clock A connected to primary output O(C17)。看说明是指,一个时钟A经纯组合逻辑接到了输出端O。时钟A是测试时钟,但输出端O并不是测试输出端口,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对测试覆盖率产生影响呢?求指点,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你要看看这个时钟是不是真的需要输出到PO上,查看下是不是真正的路径。如果在功能和测试下都是一条假路径,那么可以考虑修改设计。
其次,一般PO也作为观测点,如果路径上有一个输入为时钟信号,那么工具将会视为不可控,从而导致覆盖率损失。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在功能上,时钟确实是要输出到PO上的,我采用一种修改方法,assign PO=scan_mod?1‘b0:clk;这样保证了功能模式下检测时钟clk,也保证扫描模式下PO没有时钟输出。请问这样改可以吗?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改逻辑上当然是可行的,但是对覆盖率没有任何提高,因为PO在scanmode下输出是常0。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修改方法,可以提高覆盖率呢?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往前回溯时钟信号,找到时钟的源,在测试模式下关闭这个时钟,这样可能会提高点覆盖率。或者更直接的方法是插入一个观测点来替换这个时钟信号,但是不能影响功能。如果对整体设计覆盖率影响不大,我觉得应该没多少影响吧,就不要纠结于这种覆盖率了。

楼主:
回复  snowzx
往前回溯时钟信号,找到时钟的源,在测试模式下关闭这个时钟,这样可能会提高点覆盖率。或者 ...
引用 网友A:

好的,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