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calibre PEX 提取的寄生参数网表文件怎么看呢?

楼主(2014-04-14):
在cadence calibre下做完PEX后,会生成一个包含寄生参数的网表文件,
提取出来的寄生电阻比较大,所以我想根据PEX netlist文件来修改版图,使版图有更小的寄生参数!
但是我看不懂这个网表文件里面给出的端口是怎么对应在版图上的!?

PEX netlist 文件 部分截图

PEX netlist 文件 部分截图

版图

版图

网友:
用RVE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点呢?

网友(2015-12-02):
直接在版图里或者电路里可以找到对应的net名,就可以定位到是哪条线的寄生比较大!!!

网友(2018-07-08):
电路里可以找到对应的net名!

网友B(2019-03-06):
start rve可以看

网友C(2019-11-12):
引用 网友B:
start rve可以看

麻烦问下那个RVE中电阻只显示COUNT,怎么看各个端口的寄生组织是多大呢

网友(2020-09-11):
等待大佬解答

网友D(2021-10-28):
引用 网友C:
麻烦问下那个RVE中电阻只显示COUNT,怎么看各个端口的寄生组织是多大呢

...

请问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2025-08-18):
引用 网友D:
请问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请问您学会这个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