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中create_generate_clock和input约束的问题

楼主(2014-04-14):
1、在设计中,输入clk_i,assign clk_n=~clk_i,触发器都是使用clk_n的上升沿触发,请问这种情况下,除了对clk_i使用create_clock,是否需要对clk_n使用create_generate_clock约束?还是工具会自动识别clk_n是clk_i的反相?
2、在设计中,输入scanmode和两个时钟clk1,clk2;assign clk=scanmode?clk1:clk2;请问这里的输入port scanmode要怎么约束呢?用set_input_delay吗?
求指点,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不需要creat_generate_clock的,scanmode不要设置约束,无论是功能还是扫描路径。

网友:
我怎么觉得要约束,我有个assign clk1=CLK,然后create_generated_clock clk1
scanmode那个应该会综合成一个选择器,一般只用正常模式,即功能模式,所以clk和clk1之间可以不检查时序
貌似书上这么说的...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还想问一下,设计中有一些信号经过纯组合逻辑就输出了,比如assign output1=input1,我用set_max_delay做约束,但是报了

warning:the following input ports have no clock_relative delay specified, a default clock is assumed for these input ports.(TIM-208),还要加那些约束呢?谢谢啦!

网友:
1. no need
2. normal mode: set_case_analysis, set_disable_timing/set_false_path
    DFT mode: set_case_analysis, set_input_delay, set_input_transition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在DFT模式下,如果对scan_mode设set_input_delay,它的参考时钟怎么选择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DFT 模式下一般只有一个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请问DFT的覆盖率一般达到多少合适?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应用,建议 95% 以上。

楼主:
回复  snowzx

    看应用,建议 95% 以上。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我现在碰到测试覆盖率较低的问题,有什么能消除AU的方法吗?设计中有许多类似rst=scanmode?rst:(rst & A & B);clk=scanmode?clk:(clk & A & B)这种逻辑,它们是不是会降低test coverage?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