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H级别电感的测量方法

楼主(2014-04-14):
本人采用封装的Lead Frame 以及Bonding线连接组成封装电感(其感值在nH级别),现在不知道如何测量其电感值,请教大神们指导。。。

网友:
经验值1nH约等于1mm的bondwir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有没有什么测试的方法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撘一个LRC电路,R用1%的,C用NPO的,然后根据Impulse响应推算出L。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估计NPO电容的寄生电感都会比封装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