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求助:我10bit的adc仿真ENOB为8.49bit正常吗?

楼主(2014-04-14):
Adc转换速率200K,我输入70K的正玄波,FFT计算出来的只有69.9219K,正常吗?还有ENOB只有8.49bit 正常吗?

网友:
频谱泄漏,用相干采样

网友:
使用窗口函数试试

网友:
从工作频率看,很像是一个SAR。
如果前仿真的话,9.97bits应是正常的吧
fft分析时,加窗没有?

网友(2019-01-31):
请问如
10bit
ENOB =8.49
会哪边出问题?
Comparator
看过
gain 都还可,
CDAC
产生的问题吗?